原电流变送器JD1134更换为JD194后显示异常

楼主(2021-02-05):
原电流变送器JD1134-BS4I损坏更换为JD194-BS4I后输出MA正常,但PLC显示为满量程.求各位大神帮助一下!

网友A:
应该把手册或者接线图附上一份的。否则很难知道你用的什么情况

1,JD1134-BS4I和JD194测量范围是否一致

2,接线方式是否相同

不管上面的情况,解决方法是  可以并联一个电阻试试,最直接的验证方式就是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去测输出端的电压,你会发现PLC显示正常,那就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