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初学者求老师帮助

楼主(2021-02-05):
本人初学触摸屏,plc有点问题搞不懂,现请教老师们指点一下,做了一个开关控制指示灯的简单控制为什么触摸屏上面的指示灯不能监控plc的输出状态呢?

网友A:
数据是不是没有和PLC进行连接

网友B:
首先你的触摸屏要和plc通讯上,然后是你的控制点位要一致

网友C:
按钮是对M点置位的,指示灯用的Y点的

PLC中是否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钮是对M点置位的,指示灯用的Y点的PLC中是否有程序?



plc有程序而且已经受控触摸屏按钮可以控制plc的Y点输出,但是触摸屏上的指示灯没有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不是没有和PLC进行连接



plc有程序而且已经受控触摸屏按钮可以控制plc的Y点输出,但是触摸屏上的指示灯没有受控

网友D:
设备窗口变量链接给个图

网友A:
""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柳红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数据是不是没有和PLC进行连接】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

OK,1  PLC程序运行  2 保证按钮变量和PLC变量连接

         3 附图中有个 启动调试按钮 你可以在线观察 PLC侧的变化 帮助你寻找原因

最后 方便的化把你的程序附上让大家看看怎么帮你

网友B:
""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柳红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数据是不是没有和PLC进行连接】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

你这应该是点位没有对应  你输出M点给触摸屏灯  同时把灯也设置为M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柳红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数据是不是没有和PLC进行连接】进行回复:        ----------------...



设置    M点的话指示灯亮受控制,但是我是想要监控plc的Y点工作状态,现在的情况是plc有动作Y点输出正常就是触摸屏上面的指示灯没反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钮是对M点置位的,指示灯用的Y点的PLC中是否有程序?



plc就是图二的程序我就是想在触摸屏上面监控plc的Y点输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友E:
看你的设置没问题,你确定触摸屏和plc通讯成功了吗?

你说的plc上   y0有输出状态   是通过按下触摸屏上的M0点,然后plc有动作?

网友D:
我只是想让你确认下变量是不是对应了……

你不拉出来怎么看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设置没问题,你确定触摸屏和plc通讯成功了吗?你说的plc上   y0有输出状态   是通过按下触摸屏上的M0点,然后plc有动作?...



是的y0输出动作正常

网友G:
初级问题,扫盲需要看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想让你确认下变量是不是对应了……你不拉出来怎么看嘛



您说的需要怎么拉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初级问题,扫盲需要看手册,



你说的太对了,但是自学挺不容易的希望老师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想让你确认下变量是不是对应了……你不拉出来怎么看嘛



QQ图片20210207154602.png是这样吗

网友G:
把昆仑通泰的通讯状态数据显示到触摸屏上,查看通讯状态,检查线路是否正确

网友H:
灯泡的设置要改一下,灯泡的基本属性里勾选填充:填充选项里面连接相应的变量,再设置0状态对应的颜色,和1对应的颜色,这样变量在0和1切换会看到颜色变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灯泡的设置要改一下,灯泡的基本属性里勾选填充:填充选项里面连接相应的变量,再设置0状态对应的颜色,和1对应的颜色,这样变量在0和1切换会看到颜色变换。...



感谢指导,太感谢了已经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hoenixyqc"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我只是想让你确认下变量是不是对应了……你不拉出来怎么看嘛】进行回复:        ---------------------...



从这个截图看,你好像没有完成Y0变量的链接(Y1与M0倒是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