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2-06):
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有什么区别?

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都是液位测量仪表。顾名思义,一种采用超声波,一种采用电磁波,除此之 外,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还有那些不同呢?

、原理不同

1、    超声波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是由微处理器控制的数字物位仪表。在测量中脉冲超声波由传感器(换能器)发出,声波经 物体表面反射后被同一传感器接收,转换成电信号。并由声波的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来计算传感器到被测物 体的距离。由于采用非接触的测量,被测介质几乎不受限制,可广泛用于各种液体和固体物料高度的测量。

超声波液位计用的是声波,雷达用的是电磁波,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由于超声波的穿透能力和方向性都 比电磁波强很多,这也是超声波探测目前较为流行的原因。

2、    雷达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采用高频微带线结构的电路设计,内部电路产生微波脉冲信号。基于高频波导的设计原理,微 波脉冲通过PTFE发射极从天线末端发射出去。当发射脉冲碰到被测介质表面时,一部分能量被反射回来,被 同一天线接收。通过时间扩展技术原理,计算出发射脉冲和接收脉冲的时间间隔,从而进一步推算出天线到被 测介质表面的距离。

、应用场景不同

由于超声波和雷达的测量原理的不同,而导致它们的应用场合也不相同。

1、  雷达液位计采用的是电磁波,受被测物质的介电常数影响,而超声波是机械波,受被测介质的密度影 响。所以在测量介电常数很低的物质时,雷达液位计的测量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不适宜选用雷达液位计测量。

2、    雷达液位计的测量范围较超声波液位计的大很多。雷达发射的是电磁波,不需要借助传播媒介就可以 测量。而超声波是声波和机械波,需要借助传播媒介传播。所以超声波液位计不能应用于真空、蒸汽含量过高 或液面有泡沫等工况。

3、    超声波液位计有温度限制,一般探头处温度不能超过80度,并且声波速度受温度影响很大。超声波液 位计受压力影响很大,一般要求0.3MPa以内,因为声波要靠振动来发出,压力太大时发声部件会受影响。当 测量环境中雾气或粉尘很大时,超声波液位计也不能很好的测量。

4、    与之相比,雷达的是电磁波,不受真空影响,对介质温度压力的适用范围又很宽,随着高频雷达的出 现,其应用范围就更加广泛了,超声波液位计则受限较多。

5、    雷达液位计有喇叭式、杆式、缆式,能够应用于不同的测量工况,所以相对超声波液位计而言,雷达 液位计能够应用于更为复杂的工况。

、两种波的发射方式元件不同

如超声波是通过压电物质的振动来发射的,所以超声波液位计不能用在压力较高或负压的场合,一般只用在常压容器。而雷达液位计则可以用在高压的过程罐。

雷达的发射角度比超声波大,在小容器或瘦长的容器不推荐用非接触式雷达,一般推荐导波雷达。最后就 是精度的题,当然了,雷达的精度肯定是比超声波高,在储罐上肯定是用高精度雷达的,而不会选超声波。

价格方面,与超声波液位计相比,雷达液位计的价位相对较高。当然,一些大量程的超声波价格也不低, 如6~70米的量程,很大的量程雷达液位计也达不到,只能选超声波液位计。

但不论是雷达液位计还是超声波液位计,在安装过程中都必须注意安装位置和盲区。比如安装在罐体上 时,不要装在进料口,不要装在人梯附近,离罐壁要有300到500mm的距离,防止回波干扰。在有搅拌,液 面波动大的场合,也要选择合适的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