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旋转轴是如何做回原点

楼主(2021-02-06):
请教问各位,机器人用PLC控制时,旋转轴是如何回原点的?是不是用DSZR呀?

网友A:
一般机器人都是绝对值编码器+电池保存位置,理论上初始化回原一次后不再需要回原!!

不过看起来你的这个顶多是机械手而不能称之为机器人,目前的机器人都是专门机器人系统控制的,没有用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器人都是绝对值编码器+电池保存位置,理论上初始化回原一次后不再需要回原!!不过看起来你的这个顶多是机械手而不能称之为机器人,目前的机器人都是专门机器人系统控制的,没有用PLC的...

谢谢,是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