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咋回事

楼主(2021-02-07):
自动运行程序中有3条针对Y0的定位指令(用的DRVI)()

这三条定位指令暂且标为1号2号和3号

在自动运行中,

1号定位运行,1号定位结束后,再不运行------

然后没有物料时,2号每0.5秒进行一次定位-----

然后有物料时,在2号定位完成后,2号停止,气缸动作-----

3号定位,气缸动作------气缸动作完成后返回让2号定位(2号每0.5秒进行一次定位,在根据有没有料继续运行)

问题就出在,运行到返回继续让2号定位时,2号定位程序出现错误代码,但是针对Y0,设备停止后在线监测,这三条定位指令并没有同时输出,三条定位的驱动命令并没有同时触发

程序中手动有两条也是DRVI驱动Y0,但是手动根本没有运行,

请问这是咋回事???

PLC诊断脉冲输出号已在定位指令、脉冲输出指令(PLSY,PWM等)中使用。

请确认是否通过其他定位指令驱动脉冲输出目标中指定的输出。

网友A:
DRVI、DRVA等等定位指令支持重复使用但是不支持针对一个通道同时同时驱动!!

应该是同时驱动了针对一个通道的定位指令,你还是仔细查找程序吧

这个指令我经常在一个程序内多个位置使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程序同时驱动了定位,你互锁下

楼主:
找出来了,程序里同一条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被重复驱动了,感谢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同时驱动了定位,你互锁下



之前互锁了     没用,,,跟另外两条指令没关系,现在才查出来     是同一条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被重复驱动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你不贴程序,只能大方向这么判断了

网友C:
高手一点拨就明白,厉害

网友D:
恭喜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E:
恭喜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

     为什么多点输出Y0?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