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神,新手求教,纠结良久,希望指个明路,感谢

楼主(2021-02-09):
如图所示,前提是 不同功能分配下,但是位置代号相同,假设在其中一个位置代号下的图纸添加些器件,我想对后加的器件做报表,该如何操作?我现在想到的是做报表里的筛选器,但是我试过了选择功能分配,但是不管用,请大神求教是哪里选错了(其实这个问题换种问法就是怎么才能随意选择其中几页做报表呢,就像类似于按住Ctrl键多选几页后做个报表)

楼主:
补充:如果单选位置代号作为筛选,会把两个功能分配下的都统计出来,但添加功能分配报表就是不出来,不知道为啥,我只想要其中一个功能分配下的某些页的报表

楼主:
额,是我问的有问题,还是过于简单,还是别的啥原因,看这么多人点击了,没人愿意唠叨一句吗

网友A:
表述不清晰,大量使用费专业术语,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述不清晰,大量使用费专业术语,别人怎么帮你



这还不清晰吗,怕表述不清,还有图片作为参照,估计是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没细看,这么说吧,我想单独生成1下边的原理图中的部件列表该怎么做呢?(图片中仅作为示例,实际会有很多页原理图),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前面的1,2应该是高层代号吧,筛选器为什么选功能分配?

网友C:
不知道你是需要生成什么报表,刚按照你的页显示结构设置了一下,试了下生成设备列表,发现设备的完整标示符里面没有体现功能分配代号,由于系统默认的是高层代号下是位置代号,需要你在项目属性里面,将常规设备的结构中“功能分配”设置由“不可用”改为“标识性”,然后再筛选即可。

网友D:
   这个是什么程序,没有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需要生成什么报表,刚按照你的页显示结构设置了一下,试了下生成设备列表,发现设备的完整标示符里面没有体现功能分配代号,由于系统默认的是高层代号下是位置代号,需要你在项目属性里面,将常规设备的结...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问您生成的是其中一个位置代号下的设备列表吗(不要生成全部)?拿报表中部件列表举例吧,前提在两个相同的位置代号下原理图中都有部件,我想生成其中一个位置代号下的部件列表,不知道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1,2应该是高层代号吧,筛选器为什么选功能分配?



两个等号是功能分配,一个等号是高层代号,由于本人新手刚学,所以来求教怎么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鱼或非"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不知道你是需要生成什么报表,刚按照你的页显示结构设置了一下,试了下生成设备列表,发现设备的完整标示符里面没有体现功能分配代号,由于系统默认的是...



是啊,就是按照你的要求生成的设备列表图,你的生成不了是因为你的功能分配标识没有激活,选中项目名称,右键项目属性--结构--常规设备--后面的省略号--功能分配,看下数值是“不可用”还是“标识性”。不明白的私信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鱼或非"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不知道你是需要生成什么报表,刚按照你的页显示结构设置了一下,试了下生成设备列表,发现设备的完整标示符里面没有体现功能分配代号,由于系统默认的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分别生成同一位置代号中功能分配代号1和功能分配代号2目录下的设备,而不是把同一位置代号下的所有设备合并生成,可以实现。你的筛选方法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上面我说的设备功能分配没有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lebdou"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鱼或非"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不知道你是需要生成什么报表,刚按照你的页显示结构设置了一下,试了下生成设备...

大神,可以了,非常感谢,看来我也是没认真看你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