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软件功能演示之逻辑分析仪模块的使用

楼主(2021-02-10):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LOTO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模块进行操作,以及上位机软件如何设置相应的功能。

首先购买示波器时,必须买了带逻辑分析仪模块的LOTO示波器,才能用逻辑分析仪。购买了带逻辑分析仪模块的示波器,与不带逻辑分析仪模块的示波器从外观上看几乎没有差别。但其实示波器内部,是有多一个电路板的。购买了带逻辑分析仪模块,会附带一条线,插上线后,就可以使用LOTO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模块了。

插上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后,示波器的b通道是被逻辑分析仪的4路通道所占用的。使用时可以同时用1路示波器的a通道和4路逻辑分析仪的通道。

客户拿到手后,如果想学习如何使用逻辑分析仪模块,可以先找一根导线,把所有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出夹在同一导线上。因为逻辑分析仪输出的紫色线内,会输出1kHZ幅值1.5伏的标准方波。注意黄色是接地线,现在不要夹上!但正常使用逻辑分析仪时,黄色的线是要接地的。

插上示波器设备后,需要在示波器上位机设置的内,b通道中勾选逻辑分析仪。就能看到逻辑分析仪内输出的标准波形。把鼠标放在波形上,会在相邻的波形上自动计算脉宽,周期,,频率,占空比。

在屏幕内,有三个橙色的标尺,这是给逻辑分析仪专用的3个标尺。把标尺拖动到波形边沿附近时,松开鼠标,标尺会自动粘到边沿上。并根据两两标尺间的时间差,自动计算频率。

23 秒前 上传

对于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区别 :

如果观察的是数字信号,用示波器通道能看的更多细节。

比如说它有一些监测或者是它有一些干扰,这时候用逻辑分析仪看,是看不出来的,你只能看很干净的波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切换。但是其实它上面叠加了很多干扰噪声,你是看不到的。但示波器是可以看到的这些干扰的噪声。

因此逻辑分析能看到的信号,示波器一定能看到。但是示波器能看到信号,逻辑分析不能看到细节。所以加了逻辑分析仪通道的示波器的a通道,可以作为第五通道的逻辑分析来用。

网友A:
购买了带逻辑分析仪模块的示波器,与不带逻辑分析仪模块的示波器从外观上看几乎没有差别。但其实示波器内部,是有多一个电路板的。购买了带逻辑分析仪模块,会附带一条线,插上线后,就可以使用LOTO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模块了。插上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后,示波器的b通道是被逻辑分析仪的4路通道所占用的。使用时可以同时三级一体泳池除湿热泵用1路示波器的a通道和4路逻辑分析仪的通道。客户拿到手后,如果想学习如何使用逻辑分析仪模块,可以先找一根导线,把所有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出夹在同一导线上。因为逻辑分析仪输出的紫色线内,会输出1kHZ幅值1.5伏的标准方波。注意黄色是接地线,现在不要夹上!但正常使用逻辑分析仪时,黄色的线是要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