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秒测UI特性曲线(二极管为例)

楼主(2021-02-10):
       本文章主要介绍用LOTO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模块和电流差分模块测二极管UI特性曲线的案例,当然还可以用该套设备测三极管、场效应管、稳压管和一般的PN结。

       图1为PN结的UI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当电压U增大到一定的值时,流过PN结的电流会迅速变化,我们称这个电压为导通电压,不同材料的导通电压不同,硅管的0.7V,锗管的0.3V,用途有整流用的,有开关用的,各种二极管,它的曲线不太一样,当PN结两端的电压加到零点几伏的时候,它两端的电压就不会继续升高了,只是电流在增大。

图1. 二极管UI特性曲线

       PN结反向特性:当PN结两端加反向电压时,反向电压值较小时,电流几乎为零,此时的电流为反向饱和电流,当反向电压增加到一定值时,电压不会继续跟着增大,此时的反向电流会突然增大,我们称这个时候的PN结处于反向击穿状态,一般PN结的反向击穿电压是可以从几伏到几千伏。

下面,我们用LOTO示波器UI绘图曲线的功能来测一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

       实验原理与方案:基于LOTO示波器的积木式模块拼接功能,可以将三个模块拼接成一个系统来实现二极管UI特性曲线的绘制。首先将信号发生器模块接在LOTO示波器的扩展口上(信号发生器模块只能产生+-4V的电压范围,故二极管的反向特性是没有办法测得的,仅可以测正向导通状态下的UI特性曲线)。信号发生器可以提供二极管两端的激励信号,可以是三角波也可以是锯齿波,本次实验以三角波为例。激励信号加在二极管两端是(正向导通),二极管两端的电流随着激励源的变化而变化,要测得电流,我们就得用到电流模块,该模块通过扩展口拼接在LOTO示波器上,实验连接原理图如图2所示。波器可以测得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当信号源激励电压在一定的范围里时,可以通过李萨如绘图(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值为横轴,电流随电压变化的值为纵轴)将电流电压曲线用绘制在一个坐标系下,得到的曲线就是二极管的UI特性曲线。

图2. 实验原理图

      调整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三角波偏置,(-1.5V-3.5V),电压在此范围可以很好的让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状态,方便之后UI曲线的测定。我们先来看一个周期内的状态,当电压值从-1.5V到3.5V变化时,流经二极管的电流也会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在UI特性曲线上来看就是纵坐标的电流I,随着横坐标U的变化而变化,当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从3.5V到-1.5V时,此过程为上一个过程的反过程,相当于再一次描了一遍UI特性曲线,从此往复循环,便可得到在范围内的任意电压值对应的电流值。电压变化连续,电流变化也是连续的,如图3所示。通过X-Y绘图便可得到UI特性曲线。

图3. 电压(蓝)电流(黄)曲线

      电压曲线为什么三角波底下是完整的,顶上缺了一点?这是因为超过它的导通电压被它导通了,所以电压被拉下来了。黄色的是电流曲线,可以看到,在电压为负时,电流是被截止的,此时的电流为反向饱和电流。

现在我们打开数学通道里面的xy绘图,如图4,便是二极管的UI特性曲线,由图片看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在0.7V左右。

                      图4. LOTO示波器绘制的UI特性曲线

注意事项:

1.      二极管带色环的一端为负极,实验时注意极性;

2.      本实验使用的是OSCA02F版本示波器,是带信号发生器的版本,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可以在上位机上面设置;

3.      电流模块用到i01型号,可测到毫安级,本次实验选择+-40毫安的量程,最大可以达到+-125毫安,精度比较高,可直接插在扩展口上,在上位机上使用时也要注意型号选择正确;

4.      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打到 ×1档, 并在二极管两端。上位机使用时,不要超过量程。否则会报警;

网友A:
有没有NPN转成PNP的简单装置,比如风速传感器的信号是NPN,想把他转成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