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smart如何与和利时DCS进行通讯?

楼主(2021-02-11):
请教200smart如何与和利时DCS进行通讯? 需要增加哪些硬件?目前200smart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可不可以通过组态王与DCS通讯?请大神帮忙!

网友A:
和利时需要通讯软件走tcp通讯,或者有485通讯卡件,看通讯距离,数据量选择通讯方式。

网友B:
组态王可以转发数据 我们是单独买过授权才实现的。

网友C:
200smart增加DP通讯模块DP01和DCS通讯,DCS硬件不用增加,个人认为用PROFIBUS—DP通讯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