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通讯

楼主(2021-02-12):
(图片)

网友A:
你这是驱动没有安装上呀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不会是WIN10的吧,现在显控还没有这么高的版本

网友C:
搞个驱动精灵自动安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驱动没有安装上呀



我百度了驱动安装教程,可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不会是WIN10的吧,现在显控还没有这么高的版本



官网的USB驱动安装教程就是用WIN10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驱动精灵自动安装看看



我试试,还没试过这个方法

网友D(2021-05-17):
换块屏试试

网友E:
禁用签名,不同版本对应不同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