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写入的程序读出变为乱码

楼主(2021-02-13):
各位高工好!

      现设备的有一台进口设备,用的松下FP0-C14RS小型PLC,增加程序写入后,

再读出后变为乱码,请高工们指点一下,谢谢!

 不断电也可以运行,断电重启PLC就会报错。

网友A:
你这个 会不会是因为软件版本的问题,或者是软件的中英文问题。

楼主:
我想应该是,我再试下,谢谢您!

网友B:
谢谢分享,新手多多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2021-04-13):
转到LD模式就可以看到那个不能转换成梯型图的程序了,松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