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神,帮帮我

楼主(2021-02-13):
误操作,导致micrologix 1400 plc  cpu断电,恢复电源以后,cpu上没有任何显示,测量输入电源正常,平稳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组态信息丢失了?

还是内存卡故障了,若有条件可以替换一个好的试试 排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组态信息丢失了?还是内存卡故障了,若有条件可以替换一个好的试试 排查问题。

组态信息如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