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55KW整流模块炸测量电抗器电感减小一半,是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1-02-14):
ACS510  55KW   整流模块炸  测量电抗器电感减小一半,是这个问题吗?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变频器内有电抗器吗?

网友A:
整流模块烧坏主要原因是短路。电解电容短路、功率模块短路,整流模块内部击穿也是常见的。测量,没有短路现行换新呗,整流模块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模块烧坏主要原因是短路。电解电容短路、功率模块短路,整流模块内部击穿也是常见的。测量,没有短路现行换新呗,整流模块没几个钱。

ACS510-01-125A-4  变频器内部电源输入侧有交流电抗器OCH05540  L=0.29mH 现在测量L=0.15mH。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整流模块烧坏主要原因是短路。电解电容短路、功率模块短路,整流模块内部击穿也是常见的。测量,没有短路现行换新呗,整流模块没几个钱。     内容的回复:ACS510-01-125A-4  变频器内部电源输入侧有交流电抗器OCH05540  L=0.29mH 现在测量L=0.15mH。

我怕换上整流模块,没几天又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LJM2017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 整流模块烧坏主要原因是短路。电解电容短路、功率模块短路,整流模块内部击穿也是常见的。测量,没有短路现行换新呗,整流模块没几个钱。     内容的回复...



没有短路,烧整流模块就是偶然事件,半导体器件就是这样。只要上电没烧,就不是变频器内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整流模块烧坏主要原因是短路。电解电容短路、功率模块短路,整流模块内部击穿也是常见的。测量,没有短路现行换新呗,整流模块没几个钱。     内容的回复...】进行回复:        -----------------------------------------------------------------没有短路,烧整流模块就是偶然事件,半导体器件就是这样。只要上电没烧,就不是变频器内的故障。

之前修过一样的机子,安装环境也一样。故障现象是整机发热,有胶糊味,冷却风扇正常。经检查发现电抗器外观绕阻变色,跟换后正常。变频器安装环境潮湿,有腐蚀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