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1-02-14):
第一次按下x0,灯y0亮,第二次按下x0,灯y0灭。如此循环。不明白第二次按下为什么灭????

网友A:
第一次按下Y0自锁,按第二次时候上面的y0常闭点不通,m1上升沿时候又把下面的m1的常闭点断开,就灭了。其实可以简单地用一个ALT指令就解决了,还好理解

网友B:
有编程技巧的,方法是X0每闭合一次,进行计数这个数为奇数Y0亮,这个数为偶数Y0灭。 第

网友C:
可以根据Plc的扫描逻辑入手;因为Plc的扫描方式是由上到下,从左到右

所以:

(1)点击X0时前,由于X0的状态=0;M0状态=0;Y0常闭=1;输出=0;

(2)点击X0时,X0状态由0改变为1;M0=1;

第一个扫描周期下,Y0常闭没有改变,所以当程序由第一步走到第三步时,

ld m1 ani y0 out y0是导通的(y0=1);

ldi m1 and y0 out y0不导通;(M1=1,所以ldi m1=0)

第二个扫描周期来临时,由于m1是pls 信号,因此只在X0按钮触发产生上升沿时有效

ld m1 ani y0 out y0不导通(m1=0);

ldi m1 and y0 out y0导通(y0=1)

(3)再次点击X0,Y0熄灭,逻辑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