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的PLC问题

楼主(2021-02-14):
第一次按下x0,灯y0亮,第二次按下x0,灯y0灭,如此循环。不明白第二次按下灯为什么灭?????

网友A:
首先要理解扫描周期的概念,这是Y0自锁后单周期扫描的作用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理解扫描周期的概念,这是Y0自锁后单周期扫描的作用影响的...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理解扫描周期的概念,这是Y0自锁后单周期扫描的作用影响的...



第一次按下亮很好理解,第二次按下灭还是不懂

网友C:
第二次灭是因为M1的闭点断开了 ,所以没了自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zhendongg"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首先要理解扫描周期的概念,这是Y0自锁后单周期扫描的作用影响的...】进行回复:        ---------------...

还是先仔细咂摸咂摸啥叫扫描周期,啥叫脉冲输出,啥叫自锁吧

网友E:
异或 逻辑, 了解一点数字电路 ,分析一下真值表 ,很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