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电流检测器分类和选型

楼主(2021-02-14):
电流检测器也叫电流感应开关、电流互感开关,功能和电流继电器类似。这里主要是分享开关量输出的电流检测器分类和选型。就是通过隔离检测电流,产生开关量输出的装置。适用于监控电流需要开关量输出的场合,比如监控电机是否运转、监控电机过流、比如角磨机联动吸尘器、比如监控电焊机是否处于焊接状态等等。所谓的开关量:就是只有接通和断开2种状态。开关量通过内置的触点来实现。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有以下特点:
1 体积小:最小的体积宽度41mm  高度33mm  厚度15mm,
2 性价比高:检测电机是否运转,可以采用电流变送器来实现,但是采用电流检测器则成本仅几分之一。
3 隔离检测: 每种电流检测器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都是电磁隔离,避免检测对象的高压大电流直接输入到PLC等设备造成损坏。
4 电流种类多: 交流从3ma到5000A ,直流1ma 到5000A 微波等均有不同的选择
5 多数检测器具备良好的防水防尘性能,可以满足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
6 安装: 多种安装方式,可以根据监控对象和现场情况选择方便的安装方式。
检测原理:
如下图所示:一个绕满漆包线的磁芯,当过孔的导线有电流时,漆包线就产生感应电压,电压经过运放电路处理,驱动电子开关导通,输出信号给PLC。当导线无电流时,电子开关断开,PLC IO无信号。

电流检测器分类
1 电流类型: 检测对象电流来分为 交流电流检测器、直流检测器。交流检测器只能检测交流电流,直流检测器用于检测直流电流,但是有的可以检测交流。
2 工作电源: 分为无源,有源。无源:不需要外接电源,一般2条线 内部是无源触点,只有接通和断开,不输出任何电流电压。有源:需要外接供电,如果无供电则不能工作。
3 检测方式: 过孔检测,检测导线从检测器中心孔穿过(注意直流有方向,交流无方向)。串联式检测,检测对象需要串联到检测器电流输入端。还有贴合式检测,检测器贴到导线表面。

4 触点状态:用较多的是常开 ON,无电流时 触点断开,有电流触点导通。 常闭NC,无电流触点接通,有电流触点断开。

5 触点类型:从材料分为电子触点  机械触点
           电子触点:  可控硅  三极管 MOS  光电继电器(特点寿命长,无电磁噪音,不同的材料适用不同的负载)
           机械触点: 中间继电器  接触器 干簧管       (触点寿命短,有电磁噪音,抗过载能力强)
         从是否有电分为无源触点(干触点) 有源触点(湿触点)
            无源触点:只有接通和断开,不输出任何电流电压。
            有源触点: 直接输出电压,检测器需外接电源,分为380  220  24多个电源等级。
6 安装方式:根据不同的安装场合和检测对象等 ,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每一种安装方式均有不同性能。

7  调节方式:  分为可调动作电流和固定动作电流、远程设定三种。
              可调电流: 通过电位器调节检测器触点动作的电流值。
              固定电流; 触点的动作电流值是固定的,不可以调节。

8  检测功能:同一个电流根据不同的需求分为:检测设备是否运转(有无电流)、过流、轻载重载、漏电、三相不平衡(缺相)

选型:首先要确定检测对象,包括电流类型、电流大小、检测功能、安装尺寸、性能要求、输出对象等。
比如检测一个10A的普通交流三相电机,需要开关量输出,检测功能是电机有无运转,输出是PLC。这个要求用固定动作电流的LC11-1A-8mm 就可以满足。不需要选可调。输出对象如果是接触器,要去控制另外一个排风机,那么型号就变成LC10-1A。因为LC11内部是MOS,可适应交流或者直流输出对象,比如PLC 单片机 或者220中间继电器。但是不能用于接触器,接触器线圈电流大,LC11不能用。LC10-1A 内部触点是可控硅,触点容量2A,完全满足控制接触器线圈。如果需要排风扇延时停机,那么选型又变成LC30或者LC33,LC30带5秒延时停止功能,LC33是可设定延时0-120S。同样一个监控对象 不同的输出对象则会有不同的型号。 如果检测功能变成检测电机漏电,那么就要用LC22-1A  最小20ma可以检测到漏电。
选型注意事项:
1  检测对象:变频器 加热管 空调 中频炉等是不同的。务必注意。
2  检测功能: 需要确定,检测设备是否运转  ,设备是否过流,设备漏电 都有不同的选择。
3  输出对象: 输出接PLC MUC DDS 或者是接触器,对检测器的触点容量耐压等级要求不同。
4  安装方式: 开合式适合设备改造,因为容易拆装,缺点是易碎,不能有脏污,稳定性差。如果是新设备要用闭合过孔的,因为稳定。如果是检测电焊机是否工作,则用贴合的比较方便,与电线大小关系不大,也可以选择LC43D 闭合过孔寿命长,震动 灰尘甚至是高湿度环境一样表现良好。
5  性能:个别场合需要高速响应,大多数的电流检测器响应速度在0.3S左右,要做到20ms 就用用LC22等高速响应产品,否则不能检测到电流变化。

楼主:
各种检查功能选型分析
1 检测电流有无,或者设备是否运转。
1.1检测变频器是否运转,变频器输出额定电流AC5A,输出对象PLC。
固定动作电流无源:LC20-0.1A、LC20H-0.1A、LC21、LC11-0.5A(闭合式)LC11K-0.5A-10mm(开合式)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27-1A(两线制,必须配24VIO使用)、LC22-1A(四线制)
  1.2检测变频器是否运转,变频器输出额定电流AC5A,输出对象AC220接触器
固定动作电流:LC10H-0.5A
可调动作电流:LC17-1A(一般用于变频器输入端电流检测)  LC33-2.5A(带可调延时停止延时接通功能)
  1.3 检测LED灯是否亮,额定电流DC5ma,输出对象PLC。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41-30ma(检测范围DC1-30ma)。
1.4 检测加热器是否正常,单个加热管额定电流10A,输出对象PLC。
固定动作电流无源:LC20-0.3A、LC20H-0.3A、LC21、LC11-1A(闭合式)LC11K-1A-10mm(开合式)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27-1A(两线制,必须配24VIO使用)、LC22-1A(四线制)、LC25-15A、LC32-15A
  1.5 检测三相电机(非变频) 额定电流10A,输出对象接触器控制吸尘器(集尘器联动)
  固定动作电流:LC10-1A、 LC10H-0.5A
  可调动作电流:LC15-15A(无源)、LC17-1A(有源)、LC33-2.5A(有源带可调延时功能)LC30-5S(固定延时)
1.5 检测三相电机(变频) 额定电流10A,输出对象接触器控制吸尘器(集尘器联动)
固定动作电流:  LC10H-0.5A
  可调动作电流:  LC33-2.5A(有源带可调延时功能)LC30-5S(固定延时)
1.6 检测DC电机 额定电流10A,输出对象PLC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41-20A
1.7 检测DC电机  额定电流10A 输出对象控制另外一个DC风机(2A)启动。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17-1A-DC24V LC33-2A-DC24V(带可调延时停止功能)
1.8 检测电焊机 额定输出电流DC200A  输出对象PLC
  贴合式固定电流:LC45D
  闭合式固定电流:LC43D-26mm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41-20mm
2 检测过流
2.1 检测变频器是否过流,输出额定电流5A,输出对象PLC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27-15A(两线制,必须配24VIO使用)、LC22-15A(四线制)
可调动作电流无源:LC25-15A
2.2 检测变频器是否过流,输出额定电流5A,输出对象220接触器
可调动作电流无源:LC14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17-15A LC46A-100A(数字检测器)
2.3 检测DC电机 额定电流10A,输出对象PLC
可调动作电流有源:LC41-20A
3 检测漏电
3.1  检测三相电机漏电,电机额定电流10A,要求30ma 动作 输出接PLC
可调有源:LC22-1A-20mm  需要大孔径才能穿3条线
3.2 检测DC电机漏电,电机电流10A,要求5ma 动作 输出接PLC
可调有源:LC41-30ma-20mm

楼主:
LC10 用于普通交流电机 监控是否运转,有电流则触点导通。如果是变频电机用LC10H,或者LC17 LC33.

楼主:
欠流报警:LC25-30A-NC-8mm  电流小于设定值则触点接通外接蜂鸣器报警,电流大于设定值则触点断开,蜂鸣器停止报警。
过流报警:LC25-30A-NO-8MM, 电流大于设定值则触点接通外接蜂鸣器报警。电流小于设定值则触点断开,蜂鸣器停止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