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本特利通讯卡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21-02-18):
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本特利92卡故障,最终导致通讯数据中断。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下面分享下处理过程。

  1. 本特利钥匙在run或锁定位置,不必在编程位置

  2. 启动本特利组态软件

  3. 连接框架

  4. 输入连接密码,这里我们使用IP进行连接

  5. 上装组态程序

  6. 在“实用工具”菜单中选择“系统事件/模块自诊断”

  7. 在下面窗口选择模块“自诊断”

  8. 选择“92 通讯卡”

  9. 此时会弹出提示窗口,选择ok

  10. 弹出“command successful”,选择ok

  11. 再次查看系统事件和通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