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两种温度补偿方式

楼主(2021-02-18):
艾默生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的两种温度补偿方式
   艾默生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的气体是可压缩流体,其体积会随着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测量气体流量时,要求流量计输出标准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而涡街流量计只能测量工况下的体积流量积流量,所以涡街流量计测量一般气体或蒸汽时仪表选型一定要考虑温压补偿功能。通过温压补偿可以将工况体积流量转换为质量流量或标况体积流量。

    艾默生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时,不能使用标准气体状态方程式,饱和蒸气只需压力或温度补偿。一般有两种补偿方式:一是当涡街流量计传感器无内置压力、温度检测元件时,只能在仪表内部做静态补偿,就是输入固定的温度和压力值用于补偿;二是采用蒸汽流量积算仪,将涡街流量计所测工况体积流量以及温度和压力变送器所测信号传到蒸汽流量积算仪,由蒸汽流量积算仪进行补偿运算。蒸汽流量积算仪内置过热蒸汽以及饱和蒸气补偿算法,可以输出质量流量、标准体积流量甚至热量和比焓等。

网友A: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气体的测量,其耐高压特性可以使其用于高压锅炉蒸汽,作为一款蒸汽涡街流量计使用

另外,如果管道压力不高,可以用普通的风速传感器进行测量,风速传感器采用皮托管结构,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