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CloudSCADA编程功能

楼主(2021-02-18):
组态软件 Cloud SCADA编程功能

       可编程的命令语言 为用户提供了 JavaScript 编程语言功能,实现传 统组态软件所不能实现的功能以及更好利用组态 的一切资源。

     请问这里讲的Java编程可替代PLC吗?

     可以直接采集I/O数据和逻辑编写控制输出吗?

网友A:
这个是介绍吗 ?

网友A:
提供个软件 下载  或者 下载链接之类的啊 !

网友A:
感觉 不着边际啊 !  咋整的啊

楼主:
我是在请教问题,不是介绍,如下可以实现否;

     请问这里讲的Java编程可替代PLC吗?

     可以直接采集I/O数据和逻辑编写控制输出吗?

网友B:
组态或者HMI一般用来做显示、动画效果以及数据存储的。PLC是专业做逻辑控制和快速运算的。分工不同。当然用脚本实现上述功能,当然可以,就是一些简单的逻辑运算,以及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没有任何问题的。JS语言可以去网上找视频教程,组态里面编写的地方在事件和任务里,事件可以调用任务(跟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功能类似),事件就是你要定时执行,还是数据有变化的时候执行,或者是外部信号触发的时候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或者HMI一般用来做显示、动画效果以及数据存储的。PLC是专业做逻辑控制和快速运算的。分工不同。当然用脚本实现上述功能,当然可以,就是一些简单的逻辑运算,以及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的,基本上了解了。因为我在外面有看到类似的架构方式,所以想了解这方面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或者HMI一般用来做显示、动画效果以及数据存储的。PLC是专业做逻辑控制和快速运算的。分工不同。当然用脚本实现上述功能,当然可以,就是一些简单的逻辑运算,以及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你知道种架构有其他软件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