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simulator3仿真问题

楼主(2021-02-18):
gxsimulator3仿真问题, 请教各位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已经安装了软件的,如下图

楼主:
plc类型不同.png我在WORKS3种序中打开了仿真,然后启动触摸 屏GOT2000的模拟开始后,总是出现这个对话,我PLC选择的是FX5U.这还会是哪里要更改?

楼主:
通信错误.png我重设了格式后,又出现通信错误,哪位大师指点下啊,小弟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