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P10

楼主(2021-02-19):
西门子变频器P10=1时设定参数后  将P10=0开机运行  但变频器每次重新断电重启后P10又是1?

网友A(2021-03-28):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老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解决办法是RESET结束后,先更改宏参数,P10已经改为0,再执行变频器电机参数初始化(也就是第一次启动变频器时不会正真启动变频器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