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的铁芯要接地,而且只能一点接地?

楼主(2021-02-20):
为什么变压器的铁芯要接地,而且只能一点接地?
   因为运行中的变压器的铁芯和其他附件都处于绕组周围很强的电磁场内,如果不接地,必然由于电磁场的作用使铁芯和其他附件产生一定的悬浮电位,由于变压器铁芯和其他金属附件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因为电位也不同,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当两点间或某点对地电位差大于两者间的绝缘耐压强度,即超过放电电压时,就会出现火花放电,使绝缘油分解或固体绝缘介质损坏,发生事故。因此为了避免变压器的放电,变压器铁芯一定要接地。
   如变压器铁芯几点接地,则会通过接地点形成涡流通路,造成铁芯局部发热,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变压器铁芯只许一点接地。事实上,硅钢片之间虽然涂有绝缘漆,但其绝缘电阻较小,只能隔断涡流而不能阻止高压感应电流,因而只要将一片硅钢片接地,就相当于整个铁芯都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