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带附件的安装板布置图

楼主(2021-02-20):
各位大侠,咨询个问题,一个元器件带上附件,你们的布置图是怎么做的呢?比如一个接触器带一个正装的辅助触点,这样的话它的图形宏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类似OMRON的MY2系列的继电器,是做部件组还是什么别的方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部件库里面有部件组 把几个附件整合在一起就行

网友B(2021-05-01):
你这个最好有个图片看看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