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MS300如何连接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检测电机转速

楼主(2021-02-20):
请问同仁,台达变频器MI7脉冲输入端子能否实现回授电机转速的功能?查资料此变频器不支持扩展PG卡,台达售后告诉,这个端子是用来接收编码器的脉冲实现调频。

网友A:
赚积分中

网友B(2021-04-01):
根据单位时间内读到的脉冲数来测速,一般变频器都是相关调用程序的增量脉冲编码器

网友C(2021-05-03):
hmi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D(2021-08-08):
先用旋变信号转换卡将旋变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在接入MI7进行计数处理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用角度传感器输入avi   每圈设定一个阈值   然后配合程序比较  做累加计数

暂时只能想到这个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