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LIFT变频器

楼主(2021-02-20):
      维修一台电梯用富士LIFT 11KW变频器,开始是整流,逆变模块都烧坏,开关电源部分坏。更换模块,维修开关电源后,带假负载试没问题,但装上电梯上试总是报OC3,更换驱动板上电流检测电路相关器件后,把驱动板装在好的变频器上试,电梯检修运行时,第一次启动报ER7,再启动时报OC3。

       请教各位驱动板还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赚积分中

网友B:
1:您可以带小负载试验,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不平衡肯定是驱动电路问题。

2:如果三相输出平衡,带负载用VF控制方式看电流检测是都正常

如果还没解决可以私信我,或者加我微信。因为修的多所以有电流检测部分电路图。

1   5   9   1  0   5   0   4   6    7    7

网友C(2021-03-30):
OC3 还是驱动的问题,你的假负载是啥,灯泡吗,可以带个小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