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问题紧急求助,帮帮忙

楼主(2021-02-21):
三菱plc5u控制台达A2伺(服,回原点正常动作,但是pls  play  drva指令伺服不动作,plc发送脉冲正常,伺服接收脉冲正常就是不动作,紧急求助

网友A:
你单独写一条驱动指令试试,估计是指令用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写一条驱动指令试试,估计是指令用法有问题。

应该不是指令问题吧,sd5500都正常

网友B:
程序如果确保没有问题,那就是看看你伺服设置,比如伺服脉冲接收格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