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SMART和电脑通讯

楼主(2021-02-21):
电脑是win10 64位的,PLC是S7200 smart,CPU是ST20,想用网线进行连接,但是电脑没有网口,电脑上就外挂了一个带网口的扩展坞,结果在编程软件的通讯接口上没有网卡显示;后来又用一根USB转网线的编程电缆,连接了还是通讯不上,拜托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介绍下我的经验吧,我前段时间用博途连接,也是用的扩展坞,我买的是绿联的,如果直接连网线上网,是免驱动的,但是,连工控产品,需要再安装驱动的,装好之后,连接网线就能找到驱动了,因为我现在没有联网,从这个地方看不到扩展坞的驱动,但是连接网线之后,应该可以看到:

总结下,买个正规的扩展坞,去官网下驱动,安装一下就阔以了

网友B:
usb转485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下我的经验吧,我前段时间用博途连接,也是用的扩展坞,我买的是绿联的,如果直接连网线上网,是免驱动的,但是,连工控产品,需要再安装驱动的,装好之后,连接网线就能找到驱动了,因为我现在没有联网,从这个...



我也是绿联的扩展坞,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485连



我后来买了个USB转网口的,还是连不上,愁死了。

网友C: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2021-04-02):
有没有事IP地址的问题呢

网友E(2023-02-17):
你在PLC软件里面手动输入PLC对应的IP地址试一下,不要选择查找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