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22-BD模块做485通讯

楼主(2021-02-22):
三菱Fx3U-422-BD模块有没有大佬用它做过485通讯,和第三方变频器通讯,程序里应该使用哪条指令,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例程就更好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主要是你要先清楚变频器那边通信格式,是标准MODBUS协议还是自由口协议,首先通信要成功,别的就是命令的事情,PLC编程可以看看相关手册,变频器手册也看看通信篇讲解

网友B:
为啥不直接用485BD板做?你这不是还要转换吗?

网友C:
422BD板支持RS指令吗?

网友D:
422BD,485BD,232BD都是扩展板,422BD能不能跟变频器通信,没有试过,不知道。

485BD可以,但是FX3U本身不支持MODBUS指令,需要用RS指令写串口通信程序。

或者有别人做好的FB块你直接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要先清楚变频器那边通信格式,是标准MODBUS协议还是自由口协议,首先通信要成功,别的就是命令的事情,PLC编程可以看看相关手册,变频器手册也看看通信篇讲解...



王老师,您好变频器是MODBUS RTU协议

网友E:
用过485BD板,可以和台达变频器通讯

网友C:
FX3U的PLC扩展FX3U-485ADP-MB模块后可以使用ADPRW指令很方便的实现Modbus协议通信;扩展FX3U-485BD模块后可以使用RS或者RS2指令有限的实现Modbus协议通信。

楼主:
问了下三菱售后,答复FX3U-422-BD板不支持MODBUS通讯,此贴终结

网友F:
上海三菱 645437619

网友G:
我用过这个板,可以和三菱A系列变频通讯,用IVCK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