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通讯心跳

楼主(2021-02-22):
通讯心跳由西门子S7-200smart从站提供0~255不断循环增加的数据,每秒变化一次,超过3秒数据无变化认定为通信失败。

心跳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从站传出来的数据存到A,利用1秒上升沿,把A 每秒传送给B一次,A和B相比较,作为定时器的触发条件,定时器定时3秒,如果正常通讯,A和B只会有1秒相等,否则就会触发定时器,当定时器触发时候,说明A的值,也就是心跳传回来的值没变化,这样可行不

网友B:
不是有通讯超时的机制嘛,你这个只是起到显示通讯是否正常的功能,可以定时取数据啊,然后放数组,然后定时比较数组前后是否一样。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D:
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监测通信心跳,比如你通信心跳正常是用SM0.5,上升沿下降沿各0.5秒,就用一个计时器去检测超过1秒接通或者断开就作为通信失败

网友E:
心跳可以用同一个D区,主站可以1S间隔置1,从站一直置0,主站判断值为1超过2秒就为通讯失败。。。

网友F:
有通讯超时的机制,你这个只是起到显示通讯是否正常的功能,可以定时取数据啊,然后放数组,然后定时比较数组前后是否一样。

网友G:
定时中断中对定时计数器T1进行加1操作,正常通信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的时候把定时计数器T1清零,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通信的发送和接收,那么这个时候当T1自加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即可进行心跳包的发送,以保持通信连接。

网友H:
自己做一个循环计时,每秒一个脉冲把读过来的心跳存入一个寄存器中,再用这个去比较下一秒的数据不同,说明心跳再跳动,如果相同说明心跳停止。

网友H(2023-08-06):
引用 网友A:
从站传出来的数据存到A,利用1秒上升沿,把A 每秒传送给B一次,A和B相比较,作为定时器的触发条件,定时器定时3秒,如果正常通讯,A和B只会有1秒相等,否则就会触发定时器,当定时器触发时候,说明A的值...

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I(2024-01-19):
看看,学习,握手指令

网友J(2024-09-14):
引用 网友D:
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监测通信心跳,比如你通信心跳正常是用SM0.5,上升沿下降沿各0.5秒,就用一个计时器去检测超过1秒接通或者断开就作为通信失败...

简单+直观+有效

网友K(2025-05-03):
为什么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常开常闭触点+2个定时器就搞定了啊,2行程序,为什么要搞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