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修改项目名称

楼主(2021-02-22):
【写在前面】项目名称无法在文件打开的状态下修改。

首先,关闭要修改的项目。

然后,找到项目存放位置。找到图标文件和同名的.edb的文件夹。

最后,重新打开项目即可。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强强



实践出真知,都是边用边学

网友C(2023-06-07):
在打开项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修改项目名称的,【项目】-【重命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