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弹窗问题

楼主(2021-02-22):
请问各位大佬们,我现在需要在MCGS中做一个弹窗,当弹窗弹出时,除了弹窗上的按钮能动作,除此之外的按钮和输入框不能动作,要怎么做呀,现在弹窗的脚本用的OpenSubWnd。

网友A:
有用户登入吗?如果有用户登入可以考虑控件权限问题。

如果没有用户的设置:

脚本程序:

----用户窗口.窗口0.OpenSubWnd(窗口1,50,50,300,300,0 )---

请把最后一位0改为1

  6:数值型,打开子窗口的类型。参数6是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其中第

0位:是否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此窗口中使用CloseSubWnd来关闭本子窗口,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所以使用1可以屏蔽其他窗口按钮。

楼主:
使用OpenSubWnd将弹窗显示了出来,但还是可以点击其他得按钮和输入框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2/852078/852078_1.shtml 看看这个网页,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户登入吗?如果有用户登入可以考虑控件权限问题。如果没有用户的设置:脚本程序:----用户窗口.窗口0.OpenSubWnd(窗口1,50,50,300,300,0 )---请把最后一位0改为1参 ...



感谢指导,之前看手册,对“0位的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和“1位的一旦在子窗口之外按下按钮,则子窗口关闭”理解有误,所以最后一位一直使用的是0,现在已成功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2/852078/852078_1.shtml 看看这个网页,有例子。...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C:
如果得到答案楼主记得及时结贴哦

网友D:
这个真不知道,如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