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WINGR7与win10新补丁有冲突,按查找软件卡死

楼主(2021-02-23):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年前系统更新了一次就这样了,几个同事都这样排除了操作系统问题,gr7也更新到最新2.29版本,win7下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兄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实在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只有坐等松下更新了

网友B:
的确是有问题。

幸好,交叉索引功能还可以使用。

卸载了3个系统更新后,GR7好像又正常了

网友C(2021-05-06):
我的时w10系统,最新版gr7,在程序编写时保存或者添加注释时就会卡死。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5U程序内含有FB块

网友E:
WIN10别用最新版本的,找一个稳定点的应该没问题,我一直在用,台式和笔记本,WIN10 LTSC2019

网友F:
遇到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遇到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