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显示屏报NOTREADY

楼主(2021-02-23):
之前显示屏由花屏转黑屏,拆下来后发现数据线松动恢复,再重新装上去后就报 NOT READY ,请大神看下可能是什么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A:
估计线还是没有焊接好,里面估计还是松动的

楼主:
怎么排除是外部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B:
先看看线路是否有问题,然后再考虑屏幕的问题。之前我们也是,能亮就是黑屏这种状态,换一个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线路是否有问题,然后再考虑屏幕的问题。之前我们也是,能亮就是黑屏这种状态,换一个屏就OK了...



是哪一块板有问题吗

网友C:
可以进入引导画面,看看数据还在不在

网友D(2021-04-07):
检查外部控制线路,比如限位开关,急停!!

网友C: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