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控制三菱伺服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21-02-23):
西门子s1200走脉冲控制三菱伺服电机怎么接线啊

楼主:
我也想用西门子伺服电机,上面要求三菱,莫得法子

网友A(2023-05-17):
三菱JE系列的伺服也是可以接PNP的,脉冲和方向串接一个2KΩ的电阻,其余的按照三菱伺服正常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