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由停车时,抱闸抱住电机轴时,会样?

楼主(2021-02-23):
请教一下大家:

  问题如下:有一垂直轴,客户不愿意使用伺服,且需要变速。

                    选用变频器,控制方式为自由停车。减速比为120。  低速运行时,碰到某个点,复位运行信号,同时,控制机械抱闸抱住电机轴(确保位置正确,误差在5mm)。

                   此种应用方法是否能行?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你担心的是哪个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你担心的是哪个点呢?



目前选用的是带抱闸控制的变频器。没有用普通变频器。 因为还要保证启动时,抱闸打开的时机。

网友B:
赚积分中

楼主:
已解决。 选用部分带有抱闸控制的变频器即可。但不能随着心所欲。当伺服来用,基本是不可能 的。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变频器如果是恒速运行算好提前量定位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加速度或者减速度重载或者轻载都会影响电机的惯性可能会导致你定位不是很准确的,需要做PLC做运算的,另外跟你选择的抱闸种类也有很大关系,这个需要结合现场情况实施。

网友D(2021-04-23):
没什么问题,最好是有个延时。自由停机后零点几秒都直接抱闸,只要电机部分能承受,肯定不会有问题,另外抱闸也可以通过变频器的继电器给个信号来控制,这种应用都做太多了,不过目前对位置没有要求这么精确。

网友E:
        设置制动停机和制动启动,设置启动、停止速度曲线、输出机械抱闸继电器点。

        电机在启动前先通直流制动,在制动状态下启动;停车时,按速度下降曲线停,0速时输出抱闸信号。这是变频器为驱动势能负载所具有的功能,类似伺服电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