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三相供电问题!

楼主(2021-02-23):
请教一下大家。

如果一个电柜总功率为10KW,用电器分别为2KW,2KW,2KW,2KW,2KW. 如果用电器为单相220V,供电电源为三相五线制。 此时,如果不用变频器,而用接N线的方式给电器供电。那么 三相A,B,C ,每根线上的功率为 ,4,4,2, 这样的情况下, 三相不平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怎么会有问题呢!就是10KW都接在一相也正常啊!只要电源容量够,电线截面够。

网友B:
一般没什么问题,只是零线上电流稍大,零线不可太细就好,三相电流分别为18A18A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