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相关资料

楼主(2021-02-23):
有了解电流传感器的朋友支持下:对机械设备的电路电流检测,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或摸拟量信号,有这种传感器吗?请提供下相关型号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加电流表 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加电流表 不就OK了?



需要485通讯方式或4-20MA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B:
自从有了某宝,做设计选元件时手册都不看了。到某宝上查去吧!你要的东东叫“电流变送器”。

网友C:
去年11月份刚刚设计过项目,需要用到这样的产品:

这个 产品选型时,名称可能是: 三相电量采集模块、交流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等等, 记得需要 带 有电流互感器,来进行电流,而电流互感器的量程 需要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电流互感器 就是 比例缩小 来选择就可以;

比如下面的几个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1cd13a6bqmHWmo&id=5785417610&ns=1&abbucket=2#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231.b3aa4b0dyEbt8q&id=624865828907&skuId=4628385326799&areaId=110100&user_id=2206712000842&cat_id=2&is_b=1&rn=e8a61040aea2fe6be8604b699f5d667e

网友C:
上面推荐产品的特性,是直接支持485 modbus输出;

若不需要 485 modbus输出,直接模拟量输出 就简单些了,互感器 输出、或者 经过一个 电流采集器 (可以接 4个电流互感器),然后进行 模拟量输出;可以在 上面链接中,直接询问客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电流互感器加电流表 不就OK了?】进行回复:        -----------------------------------...



电流互感器也有的带串口或模拟量输出接口的

网友D:
有用过柏艾斯的互感器,你要的都有

网友E:
这样的传感器不是很多吗?走通信或者模拟量都可以采集数据,经过电流互感器比例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