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21-02-23):
如何将现有力控项目中的窗口导入/复制到新建项目窗口中

网友A:
举例 :把A项目的X.drw窗口复制到新项目B里面

1.打开A项目的doc文件夹,找到X.drw窗口,点击复制。

2.找到B项目的doc文件夹,点击粘贴,编辑更改ProjectDoc.XML文件,在<Project>下新增一行<View Name="X" ID="2"/> (ID最好根据实际排序,添加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 :把A项目的X.drw窗口复制到新项目B里面1.打开A项目的doc文件夹,找到X.drw窗口,点击复制。2.找到B项目的doc文件夹,点击粘贴,编辑更改ProjectDoc.XML文件,在<pr...】进行回复: <="" p="">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