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一个模拟量输出点能同时控制两个调节阀吗

楼主(2021-02-24):
西门子S7300想用一个模拟量输出点同时控制两个调节阀,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就采用模拟量信号隔离器一入二出,一入接PLC模拟量输出,二出分别接2个调节阀

网友B:
也可以用一个阀的反馈信号控制另一个阀

网友C:
理论上一分二信号隔离器可行,但是控制的开度是一致的,但是反馈信号你要怎么处理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一分二信号隔离器可行,但是控制的开度是一致的,但是反馈信号你要怎么处理那?

说不定楼主模拟量输入很多,就输出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不知道干啥 理论上一分二信号隔离器可行,但是控制的开度是一致的,但是反馈信号你要怎么处理那?     内容的回复:说不定楼主模拟量输入很多,就输出较少...



是的,输出比较少。输入的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