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里的ram和SDRAM之间有何区别

楼主(2021-02-24):
本篇文章英尚微电子存储芯片供应商主要详细介绍下ARM里的ram和SDRAM有什么区别,首先介绍了ram及SDRAM做了详细阐述,最后介绍了两者的区别。

ram介绍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在计算机的组成结构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存储器。存储器是用来存储程序和数据的部件,对于计算机来说有了存储器才有记忆功能,才能保证正常工作。存储器的种类很多,按其用途可分为主存储器和辅助存储器,主存储器简称内存,内存在电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采用半导体存储单元。因为ram是内存其中最重要的存储器,所以通常我们直接称之为内存。内存就是存储程序以及数据的地方,比如当我们在使用WPS处理文稿时,当你在键盘上敲入字符时,它就被存入内存中,当你选择存盘时,内存中的数据才会被存入硬(磁)盘。

ram就是既可以从中读取数据也可以写入数据。当机器电源关闭时,存于其中的数据就会丢失。我们通常购买或升级的内存条就是用作电脑的内存,内存条(SIMM)就是将ram集成块集中在一起的一小块电路板,它插在计算机中的内存插槽上,以减少ram集成块占用的空间。

SDRAM介绍

S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同步是指Memory工作需要步时钟,内部的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动态是指存储阵列需要不断的刷新来保证数据不丢失;随机是指数据不是线性依次存储,而是由指定地址进行数据读写。目前的168线64bit带宽内存基本上都采用SDRAM芯片,工作电压3.3V电压,存取速度高达7.5ns,而EDO内存最快为15ns。并将ram与CPU以相同时钟频率控制,使ram与CPU外频同步,取消等待时间,所以其传输速率比EDO DRAM更快。

ARM里的ram和SDRAM有什么区别
ram包括SRAM和DRAM,前者是静态随机存储器,主要是依靠触发器存储数据,无需刷新,而后者是动态随机存储器,依靠MOSFET中栅电容存储数据,需不断刷新以补充释放的电荷。由于单管就可以实现数据存储,集成度可以做到更高,功耗也更低,更为主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刷新牵涉电容的充放电过程,DRAM的存取速度不及SRAM

至于SDRAM存储器,为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属于DRAM的一种,其工作过程需要同步时钟的配合,因此可以不考虑路线延时不同的影响,避免不定态。普通的DRAM属于异步传输,存取数据时,必须等待若干个时钟以后才进行操作(考虑不定态),因为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影响了数据的传输速率。随着时钟频率的不断增高,这个瓶颈的限制就会越来越明显,SDRAM的优势也就更能体现出来。

楼主:
ram就是既可以从中读取数据也可以写入数据。当机器电源关闭时,存于其中的数据就会丢失。我们通常购买或升级的内存条就是用作电脑的内存,内存条(SIMM)就是将ram集成块集中在一起的一小块电路板,它插在计算机中的内存插槽上,以减少ram集成块占用的空间。

楼主:
ram包括SRAM和DRAM,前者是静态随机存储器,主要是依靠触发器存储数据,无需刷新,而后者是动态随机存储器,依靠MOSFET中栅电容存储数据,需不断刷新以补充释放的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