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安川机器人模拟量接法

楼主(2021-02-24):
求助大家 安川机器人模拟量怎么接 准备给机器人接比例阀 比例阀怎么接?

网友A:
控制箱内端子排上有DI,AI,DO,AO端子,接到对应端子

网友B:
比例阀接到AO端子,且注意比例阀输入信号,比如电压还是电流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阀接到AO端子,且注意比例阀输入信号,比如电压还是电流类型...



模拟量输入模块一般是用什么哪款型号的模块啊  我这边机器人电箱里只有一个 YEW02-e板子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怎么弄

楼主:
比例阀是smc 的itv-2050-312cl 电压型的 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