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氧化碳检测仪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2-24):
一氧化碳检测仪产品具有响应速度快,抗干扰、污染能力强,具有防尘、防爆功能。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体积小巧,操作简单,不过在使用过程中,为了使气体检测仪发挥更好的效果,使用一氧化碳检测仪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使用一氧化碳检测仪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各类传感器的寿命:

一般来讲,在便携式仪器中,LEL传感器的寿命一般可以使用三年左右;离子化检测仪的寿命为四年或更长一些;电化学特定气体传感器的寿命一般在一年到两年;一氧化氮检测仪传感器的寿命大概在一年左右。电化学传感器的寿命取决于其中电解液的干涸,所以如果长时间不用,将其密封放在较低温度的环境中可以延长一定的使用寿命。固定式仪器由于体积相对较大,传感器的寿命也较长一些。

二、注意各种不同传感器间的检测干扰:

一般而言,每种气体检测仪传感器都对应一个特定的检测气体,因此,在选择一种气体传感器时,都应当尽可能了解其它气体对该传感器的检测干扰。

三、注意经常性的校准和检测: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也同其它的分析检测仪器一样,都是用相对比较的方法进行测定的。因此,随时对仪器进行校零,经常性对仪器进行校准都是保证仪器测量准确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四、注意一氧化氮检测仪的浓度测量范围:

一氧化碳检测仪有其固定的检测范围。只有在其测定范围内完成测量,才能保证仪器准确地进行测定。

一氧化碳检测仪配备了进口一氧化碳传感器,具有非常清晰的大液晶显示屏,声、光、震报警提示,保证在非常不利的工作环境下也可以检测危险泄漏气体并及时提示操作人员预防。

网友A:
在便携式仪器中,LEL传感器的寿命一般可以使用三年左右;离子化检测仪的寿命为四年或更长一些;电化学特定气体传感器的寿命一般在一年到两年;一氧化氮检测仪传感器的寿命大概在一年左右。电化学游泳池三集一体热泵传感器的寿命取决于其中电解液的干涸,所以如果长时间不用,将其密封放在较低温度的环境中可以延长一定的使用寿命。固定式仪器由于体积相对较大,传感器的寿命也较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