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5的两段程序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1-02-24):
第一个图只走一段脉冲

第二个图加多了个常开M24防止M23复位就能走两段脉冲,什么原理啊,感觉没有三菱的M8029好用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B:
PLC扫描时序问题,任意常开如M24,或这里放个几十毫秒的TR也可以哦。

网友C:
什么场合要这样写啊,你可以改成多段速啊,新手就当我白说了

网友D:
注意下两段的速触发的时序

网友E(2021-07-29):
还不如把Y4加上去试试

网友F:
中间加个延时就可以,我每次如果第一段走完继续走第二段的话,中间加延时。信捷XD系列使用不多,高手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G(2022-10-07):
引用 网友B:
PLC扫描时序问题,任意常开如M24,或这里放个几十毫秒的TR也可以哦。...

就是这个原因   三菱的8029 这样写 一样的 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网友H:
应该扫描时序问题

网友I:
复位M22时同时置位M23,可能瞬间检测到SM1000的下降沿了,虽说从上向下执行,但是有时候也有说不清的现象,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行了,中间在中转一步,就可以了

网友J(2022-11-30):
应该是信捷的PLC同一个扫描周期,只能执行一次定位指令,所以只能加延时或者其他办法,避开同一个扫描周期才可以吧。用过台达的PLC,按你第一个程序就可以正常执行,应该是台达的脉冲定位完成标志位可以手动复位,复位后,同一个扫描周期可以立即运行下一段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