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的分析

楼主(2021-02-25):
罗斯蒙特变送器是采用了HART协议的罗斯蒙特3144P温度变送器。同时具有的测量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使其成为了控制/安全应用中的行业温度变送器。

  罗斯蒙特3144P具有支持单传感器输入和双传感器输入的双重能力。

  双传感器输入的能力使变送器能同时从两个独立的传感器接收输入信号。双传感器组态能够用于测量温差、温度平均或用于冗余温度测量。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有哪些优点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是罗斯蒙特公司的一个标志性产品,罗斯蒙特公司先是从温度产品开始起家的,迄今已经有40年制造温度变送器的经验。世界上首台2-线制温度变送器是罗斯蒙特公司于1967年推出的,在温度变送器方面,罗斯蒙特不仅可以提供各种工业常用的热电阻、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及各种附件,还可以提供各种特殊传感器,包括高温型、卫生型、高压型、核级传感器等。

  1、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强大的灵活性

  a、温度输入可以与其他变送器的输入组合在一起,无需配置热电偶和热电阻的I/O卡。

  b、用温度变送器时,温度测量如其他过程测量(如压力、液位、流量)一样均是4-20mA信号,DCS可使用相同的I/O卡。

  2、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安装方便

  a、拉伸铜电缆比拉伸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更容易。

  b、电缆的布线更容易,没有避开电源的特殊规则。

  c、使用变送器后,所有的电缆均相同,为普通的铜导线。

  3、可以提高温度测量的精度/总体性能

  a、热电偶测量时,变送器将毫伏信号转换为对噪声较不敏感的4-20mA信号,提高抗干扰的能力,并大大缩短补偿导线的长度。

  b、3244MV型智能温度变送器有温差测量功能,温差测量精度比使用两台变送器分别测量后送至DCS(或将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直接送至DCS)后计算出温差的方式的精度高几倍。

  c、变送器按照传感器的实际曲线微调其内部的温度曲线,可降低传感器互换性误差(达75%);644H和644R型智能温度变送器-变送器与传感器比对功能、匹配功能3144和3244MV型智能温度变送器-变送器与传感器匹配功能。

  d、消除热电偶的冷端补偿误差。

  244EH和244ER型PC机可编程温度变速器,644H和644R型智能温度变送器,以及3144和3244MV型智能温度变送器,均具有自动的冷端补偿功能。

  通过采用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能够很好的提高温度测量的精度以及总体的性能,而且安装更方便,灵活性也更大,减少安装、维护和运行等的总体费用。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能够满足各种关键测量点和非关键测量点的不同的温度测量要求。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校验分析

  熟悉石油化工行业的朋友都知道,在实际的操作中要对温度的测量是极为重要的,一般情况下热电阻和热电偶是比较常用的传感器,与之相配的就是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因此说,对于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的校验也就极为重要,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一般都是被广泛应用在工业中需要测温的场合,通常传统的温度变送器是四线制、非智能化的,精度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都相对较低,并且还难以调试以及维护。但是随着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两线制的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的智能化就显得势在必行。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模块一般为24V供电、二线制的一体化变送器。产品也是采用进口的集成电路,将热电阻或者热电偶的信号进行放大,并转换成为4-20mA或者是0-10mA的输出电流,或者是0~5V的输出电压。其中铠装变送器可以直接测量气体或液体的温度特别适用于低温范围测量,克服了冷凝水对测温所带来的影响。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的测量精度比较高、稳定性也好,但是研制的关键是必须解决低功耗以及线性化处理包括抗干扰等问题,尤其是在4mA~20mA的传输规范要求下,如何保证电流为4mA时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还能正常工作。目前市场上的两线制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在非线性处理、抗干扰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智能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在对高、低频干扰信号的抑制方面均有着优异表现,即使在大功率变频控制系统中依然能够可靠应用,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彻底克服了传统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线性差的缺点,符合环境对产品的抗电磁干扰要求。

  除了以上的介绍以外,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的模块还有着如下的特点:可以直接的安装在传感器的接线盒内,而且信号准确、可远传、抗干扰、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免维护。在目前来看,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系列产品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领域中了。

  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输出信号问题

  前文我们针对罗斯蒙特3051的输出问题做了简要的剖析,实际上在日常生产中可能会出现:加压罗斯蒙特3051输出不变化,再加压输出突然变化,泄压罗斯蒙特3051零位回不去的,那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当使用罗斯蒙特3051的时候出现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可以检查罗斯蒙特3051变送器的传感器器密封圈,很多时候密封圈规格太软或太厚,当传感器拧紧时,密封圈被压缩到罗斯蒙特3051的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就会导致堵塞传感器。这个时候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是当压力很大时则又会突然冲开密封圈,此时罗斯蒙特3051变送器受到压力而变化,而当压力再次降低时,密封圈又回位堵住引压口,所以使得残存的压力释放不出。如此就会使得罗斯蒙特3051的传感器零位下不来。

  多数情况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原因造成的罗斯蒙特3051的输出问题。排除这个原因的方法就是将罗斯蒙特3051变送器的传感器卸下看零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密封圈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