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107BV电脑无法下载

楼主(2021-02-25):
  请教一下要怎么处理。触摸屏是DOP-107BV 下载显示 USB埠连接panel失败。 触摸屏设置和线是没有问题的。拿到另外一台电脑就可以下载。 电脑是w7, 64位系统。在环境设定里面有选USB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都这样无法下载。重新安装软件也一样。安装了2个版本。4.00.06和4.00.10都一样。就是没法下载。换了几个触摸屏也一样。拿别人的电脑安装就可以,操作是一样的。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下要怎么处理。

网友A:
那就是你电脑上没有对应的驱动,有时候是你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结果  重启下 电脑  竟然就可以了。

不敢保证 你重启 就可以,但可以试一下, 有时 软件 的 缓存 产生的“BUG”,挺让人 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电脑上没有对应的驱动,有时候是你电脑系统问题



我自己估计也是系统 或者 驱动 哪里不行。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杀毒软件也卸载了。编程软件也安装了几次,环境设定里面有选USB 重新卸载,安装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了 都是一样。我的笔记本其他品牌的触摸屏都可以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那就是你电脑上没有对应的驱动,有时候是你电脑系统问题】进行回复:        ----------------------------...



如果实在不行的化,装个虚拟机。那样的话应该就行

网友D(2022-04-28):
上传密码错误 HMI终止传输

速捷工控 助您快速解决设备问题

网友E(2023-07-06):
驱动安装不对,或者配置参数不符。也可能是软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