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284功能块里的positive、negative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25):
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控制方向的,但我用jog试了试,不管怎么触发都没影响?

网友A:
Jog1 及Jog2 用于控制EPOS的点动运行,运动方向由V90 PN驱动中设置的点动速度来决定(P2585,P2586),默认设置为Jog1 = 负向点动速度,Jog2 = 正向点动速度 ,与Positive 及Negative参数无关,默认设置为"0"。

网友B:
你可以官网上下载一份FB284使用手册,上面很详细,没有私信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Jog1 及Jog2 用于控制EPOS的点动运行,运动方向由V90 PN驱动中设置的点动速度来决定(P2585,P2586),默认设置为Jog1 = 负向点动速度,Jog2 = 正向点动速度 ,与Po...



那在其他模式下有用吗?比如绝对定位、回原点什么的

网友C:
这个有用,学习一下

网友D(2021-07-31):
回原点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