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买错了型号,代理不给换。

楼主(2021-02-25):
我买错的型号是DVP26SE11T, 买到手才发现这个是只有1路485.

当时选型时看的网页上的信息说是两路485,后来看选型手册上有小字说明26SE只有一路485。

我们这种PLC以往买了不少,一直是找代理买的,没大问题,这次到货后没仔细检查,是我的错。

用的时候才发现,只有一路485,用不了。想跟代理说换其他型号的,结果代理说只给换一个,

可我们买了10个呢,实在没地方把这10个都用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和建议?

多谢了!!!

网友A:
搞一个485信号扩展模块不香吗?

网友B:
对呀 扩展个 485 啊  !

网友C:
为什么必须用2路485,1路不行吗?

网友D:
不给换只能加485扩展了,跟代理商合作不是很愉快啊。一般的话很爽快就换了

网友E:
1、刚刚搜索了下,确实有些网页上的信息说是两路485,若这样,可以给台达官方打电话(毕竟是 老客户、且很多网页信息的错误),让其 帮忙协调代理商 换货;

2、若 真换不了,只能 像大家提的建议,购买485扩展模块了。另外, 有些 485端口 (通过牵手)可以连接16台、32台 甚至 更多台设备。

网友F:
换代理商啊!

遇到这种情形我是要么换代理商,要么干脆换品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必须用2路485,1路不行吗?



李工,足迹遍布论坛

网友H:
485可以走一起啊

网友I(2021-03-31):
换代理商,加485模块,两手准备。

网友J:
排好时序~设置从站号~不知道你有多少485需要通讯的

网友K:
485有一路就行,干嘛非要2路呢?

网友L:
要么就用一路485通讯,要么就弄个485扩展板

网友M(2022-01-18):
换代理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