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R-5600流量(热能)积算仪各参数应该按照什么单位的数值来设置?

楼主(2021-02-25):
流量信号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差压信号按照MP(兆帕)的单位来设置量程,体积流量按照m³/h(立方米每小时)来设置量程,频率信号则不要设置量程只需K1系数按照P/L(每升多少脉冲)来设置;温度一般采用热电阻或热电偶不需设置量程,如果使用温度变送器只需按照变送器的量程设置即可;压力补偿则按照KP(千帕)的单位来设置量程。这样设置好后仪表显示的瞬时流量单位为Kg/h 或者Nm³/h。

网友A:
风速传感器的单位应该是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