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模拟量

楼主(2021-02-25):
西门子314C-2DP
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同样的程序,为什么模拟量采集的值不一样呢。PIW256,程序一个读6880.一个读1600。实际是4.几毫安。组态DP硬件不同。dp通讯断了,读的也不一样。硬件AI配置一样。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猜测还是问题在组态上面。

网友B:
看看你组态里面参数设置是否一致,是不是一个选择了单极性和另一个选择双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