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变送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02-26):
在使用罗斯蒙特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结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总结如下几点:

  一、罗斯蒙特变送器真假优劣

  市面上常用的罗斯蒙特变送器多为精度级别比较高的变送器。一般常采用精度级别为0.065%的罗斯蒙特变送器。该种罗斯蒙特变送器是典型的电流变送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细节辨别罗斯蒙特变送器产品优劣。

  正宗的罗斯蒙特变送器在工作电压24V接反时,是有极性保护,这样才能保证不损坏产品。罗斯蒙特变送器的产品标示的线性度0.065%,这是真还是假?可以按罗斯蒙特变送器相关的实际测量来做检验,一般符合线性度0.065%指标的,则可能是真的罗斯蒙特变送器,反之很可能就是伪造的罗斯蒙特变送器。

  对于市场上参差不齐的罗斯蒙特变送器产品,只要大家多留个心眼,注意一些细节,一般都可以避免买到假产品。

  二、罗斯蒙特变送器精度级别

  在工业生产过程控制自动化行业中,选择罗斯蒙特变送器时需考虑到变送器的量程范围以及精度级别。

  一般行业经验来说,测量的最大范围为罗斯蒙特变送器满量程70%的产品是的。举例来说:若先需测量70pa的压力,那此时选择的罗斯蒙特变送器量程应选择100pa的就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罗斯蒙特变送器等系列仪器仪表难免会有些精度误差,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标的精度等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区分和判别,一般EJA变送器精度可以达到0.065%,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一点。

  三、罗斯蒙特变送器边原过载和钳位电路

  当罗斯蒙特变送器原边过载时,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不超过25.000mA+10%以内,否则PLC/DCS内供罗斯蒙特变送器用的24V工作电源和A/D输入箝位电路,就会因功耗过大而造成损坏。另外变送器内的射随输出也很有可能亦因功耗过大而损坏。如果变送器无A/D输入箝位电路,那将会更严重的损坏变送器。

  四、两线之间感应雷及浪涌

  罗斯蒙特变送器电流电压相关变化情况,前文我们为大家做了分析,下文我们为大家介绍变送器两线涉及到的压力类型。前文我们对罗斯蒙特变送器电压变化的相关情况做了,下边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变送器两线之间感受雷以浪涌的情况。

  一般在罗斯蒙特变送器的两线之间并联1-2只TVS瞬态保护二极管,1.5KE可抑制每20秒间隔一次的20毫秒脉宽的正反脉冲的冲击,这样就使得变送器的瞬态承受冲击功率在1.5KW-3KW左右。但是需要注意,如果当变送器两线之间因感应雷及感应浪涌电压超过24V时就要要箝位,不然可能损坏罗斯蒙特变送器。

  关于罗斯蒙特变送器使用注意事项我们就讲到这里,后期还有更多总结和经验期待您的查阅。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或需要提供帮助,可以和我们在线技术人员沟通。

网友A:
罗斯蒙特的差压传感器很有名